2010款 A1278,从不显示到键盘触摸板不管用 ?

楼主(2022-05-18):
接手一台苹果A1278,开机电流0.9,无跳变,判断南桥问题,更换南桥成功亮机。
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搞了几次没有搞好:键盘和触摸板不管用,USB外接正常。
图纸 CY8C24794--2513B--南桥,再换两个南桥问题依旧。
发两个CY8C24794,换上问题依旧。
测条件,49脚供电正常,20脚有3.3V,21脚0V低电平, 53脚0V低电平,54脚有3.3V.
参考论坛帖子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74235-1-1.html里面说的三种情况都已经排除了
(帖子里说的21,22脚,感觉应该是20,21脚,不知道是不是图纸不一样)
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问题呢 ?
客户不着急,有空就拿出来搞搞,搞了三次了,还是没有搞定。
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原机南桥SLJ8C,换的都是SLJ8F,有关系吗?

网友A:
SLJ8C(HM77)     SLJ8F(HM75)  用原SLJ8C 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LJ8C(HM77)     SLJ8F(HM75)  用原SLJ8C 试下。

我也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,一是这个桥并不好换,,不确定的话不想折腾桥,再者这个桥现在一百多块,还会买到坏的,
所以想确认一下,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 ?

网友:
最后还是换桥解决了,
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原型号代换。
只是这个桥现在好贵啊 130块 全新。
谢谢大家关注回复!

网友:
估摸着还是桥的估值

网友B:
a1466 820-3437-b原四代i7我换成拆机四代i5后,WIN10系统正常,苹果系统合盖不会进睡眠。所以有时好难搞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1466 820-3437-b原四代i7我换成拆机四代i5后,WIN10系统正常,苹果系统合盖不会进睡眠。所以有时好难搞的 ...

不睡眠还是可以接受的吧,键盘触摸板不管用,笔记本就失去意义了

网友:
WIN10系统正常,苹果系统合盖不会进睡眠。所以有时好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