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个电源芯片上面标的MT8101 有知道这个参数的师傅吗

楼主(2022-05-18):
今天遇到一个电源芯片上面标的MT8101 有知道这个参数的师傅吗

网友A:
用了几个芯片查询网站,确实查不到这个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了几个芯片查询网站,确实查不到这个型号

对呀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写什么型号。很郁闷。

网友B:
电源芯片8脚比较容易跑线路,跑出功能引脚找替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源芯片8脚比较容易跑线路,跑出功能引脚找替换。

我不会画图,会画的话 画个图出来帮忙分析一下就好了。

这个就是我画的渣渣, 有能看懂吗,当然还有很多配件没画出来。这个就是个大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不会画图,会画的话 画个图出来帮忙分析一下就好了。

是一片图腾柱驱动芯片,但494本身驱动能力就很强了,还要加图腾柱莫非超大功率电源?平时维修494外挂驱动芯片确实没看到过。6脚很特别,估计是用来调整死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一片图腾柱驱动芯片,但494本身驱动能力就很强了,还要加图腾柱莫非超大功率电源?平时维修494外挂驱动 ...

但是他原来就有不可能把这个芯片去掉不要吧,去掉的话应该达不到功率把。

网友:
学学分享经验............

网友(2022-06-17):
不知哪个能用,希望帮上忙

网友:
从图上来看,这两个芯片都不符合这电路,我听说是什么半桥驱动。但是没见过是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