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池激活(已解决)

楼主(2022-05-18):
笔记本电池一般不能用都是内部保护了,今天接修ASUS FL8700D笔记本 b+短路 修好后电池不工作 无输出 检测不到电池 本着试试看的态度,抛开 后经过处理完美恢复工作!方法就是把电芯断开 接通笔记本电源 在焊上去就可以了!操作有风险 小白注意 希望对大家有用。。

网友:
也可以用电源将电芯单独充到额定电压

网友A:
这样的没试过。外观破损了不知客户能不能接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没试过。外观破损了不知客户能不能接受。

这是内置电池,,,。

网友:
不敢拆 怕冒烟

网友B:
喊客户换电池不香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喊客户换电池不香吗

维修主板本来就很多费用了 中途还要换电池一般人都会情绪的!遇到难讲的直接说不修怎么办 帮客户解决问题,才是王道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维修主板本来就很多费用了 中途还要换电池一般人都会情绪的!遇到难讲的直接说不修怎么办 帮客户解决问题 ...

修主板费用很高就不说了,就当帮忙了。

网友D:
看别人拆电池冒烟着火 有阴影 不敢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主板费用很高就不说了,就当帮忙了。

人工还是要的!不能对不起自己 呵呵!

网友E:
学到了一招 修电池

网友F:
应该电池电压低了,电池板mos不导通,所以电充还进去,搞个聂子把二个mos前后夹一点时间(一分钟左右),电池电压上去后,松了就正常充了,神舟的电池就这么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电池电压低了,电池板mos不导通,所以电充还进去,搞个聂子把二个mos前后夹一点时间(一分钟左右),电 ...

电池有电 输出短路 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到了一招 修电池

遇到了可以尝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别人拆电池冒烟着火 有阴影 不敢拆

加油!!!!!!

网友:
直接换电池好

网友:
没弄好就gg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电池电压低了,电池板mos不导通,所以电充还进去,搞个聂子把二个mos前后夹一点时间(一分钟左右),电池电压上去后,松了就正常充了,神舟的电池就这么弄的

有用,这个办法可以试试

网友:
华硕后台有程序的,直接解锁电池可以

网友:
以前都是直接换电池的,下次试一下

网友:
华硕后台有程序的,直接解锁电池可以.. 有大神科普以下吗?

网友:
高手学到了

网友G:
这个只能对少数电池有用,电池短路没电了,电池码片会锁死,就算是短接电心充满,场管也是不道通。

网友H:
强行加电激活,但是那种带壳子的电池拆都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强行加电激活,但是那种带壳子的电池拆都费劲

dell的,苹果的,可以慢慢激活,华硕的没激活成功过,楼主的方法下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只能对少数电池有用,电池短路没电了,电池码片会锁死,就算是短接电心充满,场管也是不道通。

现在芯片慌!厂家不会做的那么复杂了

网友(2023-10-11):
都是能人   学习了

网友(2024-06-06):
会冒烟?那有点怕的,本来想试试看的,呵呵,确实修好主板后又要换电池,客户又不同意了,还以为本来就是电池坏的原因,说都说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