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780屏蔽DEF三组显存通道BIOS

楼主(2022-05-18):
GTX780屏蔽DEF三组显存通道BIOS
实测可用,冰龙780备份出来的

GK110-B1.gtx780屏蔽DEF显存.rom

网友A:
为什么要屏蔽呢 因为这个卡显存换过无效。核心重值状态依旧  没办法就屏蔽啦

网友B:
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

网友:
老兄。可是云南的

网友:
不是,广东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

还好啦

网友C:
厉害,那么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bios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厉害,那么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bios呢?

改16进制呀。7系可以,其他的没试过

网友D:
性能咋样,不会掉成770水平了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屏蔽呢 因为这个卡显存换过无效。核心重值状态依旧  没办法就屏蔽啦

有可能是核心问题吧

网友:
我是云南的

网友:
高手在名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性能咋样,不会掉成770水平了吧

鲁大师12w吧,显存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可能是核心问题吧

板层,或者植球没弄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