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 技嘉显卡

楼主(2022-05-18):
拿到显卡,经测量发现显存供电短路。心想完蛋了,可能核心也坏了。但是还是把显存拆掉排除一下。结果拆完显存阻抗恢复了。
随即换上四颗拆机显存,尔必达BBBG(原来的是BABG),试试吧。换好发现显示正常,但是装驱动后黑屏。以为是显存的问题,就淘宝定了原版的。回来后装上现象依旧。
决定好好测一下,普通测试通过,92/93/94/这些都测不过,会花屏。最后的结果是818.难道显存短路核心也受伤了?还是我买的显存有问题?
不太甘心,屏蔽a组再测,结果发现一屏蔽组马上花屏。难道说是b组坏了?随即屏蔽b组验证。结果还是一屏蔽就花。
没办法了,手里又没有核心换。重植一遍吧,结果还是一样。没辙了,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。论坛找了一圈没有一模一样的。先放着,修好再来跟帖。

网友A:
忘了说了,显卡是技嘉gtx750ti

网友B:
瞎折腾,显存控制器坏了,各种随机故障,修不好的

网友:
同意mir……大师意见,楼主大概率没碰上1%的幸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忘了说了,显卡是技嘉gtx750ti

求750ti BIOS屏蔽显存通道的方法

网友:
三楼说的对。遇见过搞一组显存,搞完检测全部显存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瞎折腾,显存控制器坏了,各种随机故障,修不好的

显存控制器,是集成在GPU里的吗

网友:
750 可以屏蔽吗,有人成功过吗?

网友:
遇见过,买了8颗新的换上不管用

网友C:
在下小白,自己显卡坏了,测出来是有一颗内存报错,想加焊显存。
请问一下楼主,我加焊时涂了助焊剂,380度的风枪,3.5的风速,感觉吹不动呢?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。
另外,隔热胶带有用吗? 贴了之后感觉胶都粘板子上了。

网友A(2022-06-22):
引用 网友C:
在下小白,自己显卡坏了,测出来是有一颗内存报错,想加焊显存。
请问一下楼主,我加焊时涂了助焊剂,380度的风枪,3.5的风速,感觉吹不动呢?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。
另外,隔热胶带有用吗? 贴了之后感觉胶都粘板子上了。

风速太小了,我快克861dw吹厚板的时候开到12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风速太小了,我快克861dw吹厚板的时候开到120

我好像把什么东西给弄坏了,显存和核心供电没了,外接12V正常,贴近引脚的5V也正常,在大的PWM旁边有个小的IC, 他周边发现了0.56的电压,其他似乎都没电压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好像把什么东西给弄坏了,显存和核心供电没了,外接12V正常,贴近引脚的5V也正常,在大的PWM旁边有个小的IC, 他周边发现了0.56的电压,其他似乎都没电压了

显存供电是不是搞短路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供电是不是搞短路了?

有可能是这样的,还在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