破大防了修一台FX53V

楼主(2022-05-18):
板号:GL553VD
1.接机一台华硕fx53v,不上电,电流没有任何反应。
2.拆机发现有一点焊过的痕迹,于是打表各个电感,3 5v阻值正常,公共点阻值正常,桥的1.05v供电短路,sr30w桥上面的电容短路。于是报价换桥。
3.桥到了,换好以后,插电,没有公共点,量了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,都有了于是换了一颗,公共点有了。
4.虽然有了公共点,但是待机偏高,最后发现是ec的短路,于是换了一颗ec,不短路了,但是依然不上电,3 5v不出。
5.检查ec的工作条件,感觉很奇怪,然后又换了一颗,还是一样的,测量的跟正常数值有很大的区别。
6.最后,找到一张高清图,发现ec周围的电阻被移位了5 6颗,唉,这中间的心酸真的,破防了。把电阻移回原位,正常上电。

网友A:
上家没把cpu搞死估计是想客户再回去找他,好在楼主技术好观察仔细给解决了,上家失算了

网友B:
藤原电子的芯片怎么样,包上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家没把cpu搞死估计是想客户再回去找他,好在楼主技术好观察仔细给解决了,上家失算了

是的啊,所以说二修机心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藤原电子的芯片怎么样,包上机吗

我买的包上机的,220。

网友D:
一般EC短路 3v电感好像也短吧,这个你一开始测不短,难道是以前上家修电阻移位造成断路,所以你测3v电感不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EC短路 3v电感好像也短吧,这个你一开始测不短,难道是以前上家修电阻移位造成断路,所以你测3v电感不 ...

不不不,ec短路是3v线性,并不是待机3v。

网友:
华硕这个型号  不好修  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E:
南桥他给你保上机?多少钱拿回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南桥他给你保上机?多少钱拿回来

我都是买保上机,省心一点,220

网友:
人为做了手脚,晕

网友F:
厉害要是碰到我这小白就换板了 我还请问修好收多少钱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厉害要是碰到我这小白就换板了 我还请问修好收多少钱

同行的,收了420。刚开始以为只有桥问题,也没有二次报价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同行的,收了420。刚开始以为只有桥问题,也没有二次报价。

420可以换板了。而且420换南桥换EC没赚多少

网友H:
是你焊歪了,还是上家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420可以换板了。而且420换南桥换EC没赚多少

420可买不到板子,这是7代U的游戏本,板子1000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是你焊歪了,还是上家干的

上家干的,电阻移位,还有本来是电容的地方装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买的包上机的,220。

包上机的不亮了能退吗?

网友:
缝缝补补又三年,知道查哪里就还好,怕就怕一上来就cpu挂

网友:
是被人移位还是弄桥动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420可以换板了。而且420换南桥换EC没赚多少

哪家板子卖420

网友(2022-06-26):
上家的杰作.......哈哈,防不胜防啊

网友:
修好也算没白费功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家干的,电阻移位,还有本来是电容的地方装电阻。

上家动手脚也能修好?!厉害了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