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tx电源引起不识别硬盘

楼主(2022-05-18):
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,我现在手上有3块电源总时不时的丢失硬盘,换个电源就OK。什么原因造成的呢,12V  5v  3.3v都正常,不识别硬盘时测量也正常,可是换个新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,硬盘也是别到了。怀疑过12v 3.3v 5v滤波电容问题,代换过问题还是一样

网友:
这种情况见过,测量12,5v电压都正常,就是不认盘,后面也是换电源才好的。一个不是原装的长城电源,拆开看了给人维修过,能用几个月就出现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电流不稳定      低了   不够     也

网友:
说到底还是质量太差

网友:
测测电源的带载能力

网友:
一检查电源接口,是不是接触不好,二看电源纹波,这个大了也不行。

网友:
用电源测试仪测试一下,看看关机时有没有延时300ms的功能!

网友:
电源时序不对了!

网友:
次级滤波电容换掉试一试,有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导致的

网友(2022-06-26):
6楼的说得对。电源sata供电口要紧,里面的触片不氧化,接触良好。5v,12V输出波纹要小,12V不能大于0.12V,5V不能大于0.06V。实际上要12V小于0.08V,5V小于0.04V才好。电源的牌子,做工都有关系。不赞同用杂牌,做工烂的电源。电脑的电源是心脏,不能烂,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