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鑫谷的劲翔700电源的一个奇怪用法二极管型号

楼主(2022-05-18):
修一台鑫谷劲翔700所谓走线王,检测发现前级的一个贴片圆柱玻璃二级管击穿,它是正极直连cm6805BG芯片的3脚,负极接地,丝印好像是2*0,中间烧穿看不见了。查典型6805应用,3脚一般是2个4148二极管串联到地,并且芯片3脚接二极管的负极,所以现在就懵了,麻烦哪位大神告知一声,这个二极管到底是啥型号,会不会是一支2V的稳压二极管?谢谢啦!

网友A:
稳压是正极接地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稳压是正极接地吧

可以参考一下这个

网友:
个人理解的应该是颗稳压管

网友(2022-06-27):
的应该是颗稳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