==记一片冰龙1080诡异的修复过程==

楼主(2022-05-19):
直接正题,无图:

    赌狗寄来一片上螺丝上报废的冰龙1080(这卡的散热设计导致上螺丝报废的太多了),一看显存短路,有两三片显存都鼓包了,打值显存供电对地0.5。

    拍照说明情况,赌狗让把散热寄回,卡直接给我当料板了。

    然后空闲时我一片显存一片显存拆了打值,所有显存全报废,拆完最后一片显存,显存供电阻值恢复到65左右(反打二极体值)。

    核心可能还有救,冰龙上螺丝造成PCB断线,断线处有一根线是FBVDD的 SENS线,断了会造成显存供电失控(RT8816A不如UP9509P啊,此后话有机会再说)

    但这种因为缺失FB反馈的失控,和复合管击穿造成的失控还是有区别的,一个是12V直接进核心,另一个只是PWM电路输出最高电压。于由PWM最高占空比是50%(理论),实际达不到,最多45%,也就是说输出最高电压最多是12V*0.45=5.4V左右,加上有显存这个负载杠着,实际电压可能更小,这也是为什么核心没被击穿的原因。

   然后从淘宝上买了几片显存,加上手里的存货,把显存装上去后上电卡B2(供电肯定早就修复了),MATS一看B0 A1出错。把B0和A1互换位置,A1好了,B0还是出错。拆了B0显存一看掉了个点,再一个是个CK点。没办法又找朋友要了两片显存。

  重点来了:原卡烧毁的显存是VRK,买的是TXS,理论上通用。但是B0换上朋友寄的显存依然顽固报错。多BIT位报错(8的倍数),怀疑核心B0通道不良,拆了显存全面打值,DQ二极体值290左右,A地址也在290左右,CK在210左右,VPP280多(1V8)。打值一切正常。

  怀疑TXS不能代替VRK(冰龙默认频率比公版高),刷了几个公版频率的BIOS结果一样。至此初步判定核心受损不良。

  以为这就结束了?NO!这张破卡扔一边没管了,白瞎了我几片显存钱。然后过了几天弄到一张红龙1080料板,核心坏。突发奇想,把冰龙1080的核心拆下重植红龙1080上试试?结果焊好一次亮机跑测试折磨,冷卡热卡全部正常。

  真是日了狗了。红龙是两相显存供电,显存是VRL(频率比TXS要高好象),为了验证不是由于空焊或焊盘污染引起的。核心又拆了下来装回冰龙上,还是一样B0报错。再重植再装到红龙上,还是一切正常测试都OK!

  这真是日了狗了,只能认为核心受损后,在更好的供电下,配合更好的VRL显存能让核心继续正常工作!

  又过了几天,弄到一片好的1080核心,装到了冰龙1080PCB上,也能完全正常工作,排除了冰龙1080PCB故障,更加印证了上述现象。

   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,虽说勉强能解释的通,但那核心究竟为什么在冰龙PCB上就报B0错,具体原因还是未知,相当的诡异。

   最近修卡修多了,脑子乱的很,有点语无论次。。。

诡异显卡维修二:

   还是直接进正题,搞到一片锁驱的旌宇1080(小影霸1080),KHO丝印核心,此卡是矿渣,表面故障是D0报错,换一片显存后正常进系统打驱动跑测试一切OK。

   但是,玩方舟生存进化这类UE4引擎游戏就有机会黑屏弹回桌面,偶而白框报D3D设备丢失,偶而驱动停止工作。

   测供电什么的一切正常,更换了容易失效的12V 270UF的12V输入滤波电容无果。更换各种专业驱动版本无果。

   后发现,只要工作在PCIE3.0下,就一定会黑屏弹出,但如果工作在PCIE2.0下,则几乎不会黑屏弹出,如果工作在PCIE1.1下,则肯定不会黑屏弹出。

   于是检查和PCIE相关的一切,包括PCIE32对线的阻值,一切正常。检查PEX供电的波形和电压(包括给PEX加了压,从1.01V+到1.05V)无果。检测和更换1V8供电芯片无果(1V8供电不稳也可能导致PCIE接口工作不稳,这是修另一张卡的结论,重要!)。

    打值PEX值偏小,40多,正常好卡在50~70多,一百多的也见过,虽然偏小但也算正常,因为也见过30多都正常稳定工作的。9系卡更见过值只有10几还能正常用的。

   由于黑屏总是发生在显卡核心最高频率时(1911MHZ,GPU负载45%左右,功耗130W左右),并不是发生在最大功率时(核心1600多,功耗180W时)。

   现怀疑核心供电的高频响应变差,可能是贴片聚合物470UF老化。准备更换全套贴片470UF,或增加一相供电(五相改六相)。

   等过两天上述改动完成了再说结果。

补充内容 (2022-6-16 14:04):
锁驱1080已经修好,原因竟然是核心供电的470UF电容老化失效,有四粒已经近乎短路了。

网友:
回复已改动,请删除谢谢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经验竟然没人顶?

网友:
我最近尽干核心了,都是低端卡,还没一个好修的。

网友:
厉害,楼主重植核心跟玩似的

网友:
这个经验很有用

网友:
修的头疼啊

网友:
厉害了楼主,我就说卡能正常使用,只要玩虚幻类游戏,直接蹦

网友A:
在下小白,请问一下楼主,想加焊显存,涂了助焊剂,380度的风枪,3.5的风速,感觉吹不动呢?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。

网友(点评):
用的是焊油吗?松香水是不行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下小白,请问一下楼主,想加焊显存,涂了助焊剂,380度的风枪,3.5的风速,感觉吹不动呢? 请问下是哪里 ...

PCB下面需要150~200度预热

网友A(2022-06-21):
引用 网友B:
PCB下面需要150~200度预热

谢谢, 明白了。还有个问题,我加焊完显存冷却之后,我准备看看显存的锡焊得如何,结果一瞄,显存和板子中间全是冷下来的助焊膏,这会有啥影响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 明白了。还有个问题,我加焊完显存冷却之后,我准备看看显存的锡焊得如何,结果一瞄,显存和板子 ...

助焊剂本身是电绝缘的,且呈金属还原性质。部分助焊剂呈弱酸性,长时间可能对焊点有此许影响,一般正规焊油可以不做处理。

如果觉得不适,可以用针筒注射洗板水到显存下面清洗掉焊油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助焊剂本身是电绝缘的,且呈金属还原性质。部分助焊剂呈弱酸性,长时间可能对焊点有此许影响,一般正规焊 ...

谢谢,要先加热一下不?我用得助焊膏,光冲感觉冲不出来

网友:
大佬求助一下能帮忙解惑一下吗??

网友(2022-08-16):
神奇的冰龙,只能套用武侠小说的说法,渡劫成功,内力又上升了一大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