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Y4200不过保护隔离,换了隔离管后用外接电源重启!

楼主(2022-05-19):
华硕Y4200不过保护隔离,X409FB 2.0版,原来机器进水,搞干后,电池使用正常,外接电源无效,不过保护隔离,第一管都没过,ACDRV没有,换了BQ24780S, ACOK,ACDRV也没有,有时测着测着突然就有了(电流跑上去了,CPU也热了),这板不插电池就会自动开机,装好硬盘试,就是掉电重启,有时能进系统,有时还没进就重启,过年没时间就没搞(机器自己收了),这几天有时间,把前面2个隔离管 电池放电管,电池充电管都换了,保护隔离这块没问题了,一直好的,电脑能开机,但外接电源开机总是重启,有时能进系统,有时系统也进不了,总是重启,不插外接电源单用电池开机没有问题,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,插上电源没2秒就会重启, 用电池开机再关机后再插外接电源电池能够正常充电,  关机状态插好电池不开机再插电源有时能充电,有时电流卡在0.145A左右不动,外接电源拨了再插会电流到0.145然后到1.45A左右充电电流,充电正常,再按开机键开机 情况一样,就是总是重启,偶尔自己关了电流0.000或者0.018但按开机键都能再次开机,                    有时候,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必须没插过接外电源,如果插过外接电源,比如开过机不成功,再拨掉电源,用电源开机(电源灯会亮)会不显示,必须按电源强制关机,再开机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                    新手技术不行  请大家指点下,这样问题出在哪块?  BQ24780S应该再换(这个是拆机的),还是24780S没焊好? BIOS已经刷过了.电池充电管2个换了不是原来型号,换的和电池放电管一样型号,这样应该没问题吧,都是N MOS管(不过最开始,充电管2个没换也是一样情况)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!!!!!!

网友:
有高人指点一下不?真不知道该弄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