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充放电正常适配器开机不正常

楼主(2022-05-19):
联想E40笔记本不开机充电正常,单独使用电池开机也正常。使用适配器有时开机掉电有时不掉电,不掉电时一上去能进系统,多开关几次后就不正常了,这时出现以下奇怪的现象:
1、不挂硬盘:关机后停1分多钟,能开机然后显示“无可引导设备”提示处不掉电;关机后不等待就开机一二秒钟就掉电,电流根本没有上去。

2、挂硬盘:开机如果不掉电时能显示LOGO然后走到引导系统时就掉电了。

3、拨掉适配器电源,电池能单独开机,正常进系统使用。

请教这个电脑故障是出在哪里?

主板是LA-B091P REV3.0,充电芯片是BQ2737。

补充内容 (2022-6-27 10:55):
最后发现是5V_IN的连接公共点的10UF 25V电容故障,已解决。

网友A:
BQ24737有问题没有开漏输出ACPRN#

网友B:
我感觉AC与DC隔离管与这块电路出现问题最大。同时不排除适配器性能老化,带不起开机启动大电流。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太奇怪了,昨天把主板拿出来,使用外接屏幕,连接上电池,反复开关机试了一天都正常。说明主板没有问题呀。今天又装回去故障又出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Q24737有问题没有开漏输出ACPRN#

太奇怪了,昨天主板取出来,使用外接显示器,电池也连接上,测试一整天,不管使用开关机或使用都是正常的。今天装入壳子然后故障就又出现了——开关机两次后使用插入适配器后就一按开关就自动关机了,使用电池开机正常,进入后再插适配器也能切换AC供电。异常的现象就是在LOGO和系统引导之间屏幕多了一次亮和灭的动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AC与DC隔离管与这块电路出现问题最大。同时不排除适配器性能老化,带不起开机启动大电流。

太奇怪了,昨天主板取出来,使用外接显示器,电池也连接上,测试一整天,不管使用开关机或使用都是正常的。今天装入壳子然后故障就又出现了——开关机两次后使用插入适配器后就一按开关就自动关机了,使用电池开机正常,进入后再插适配器也能切换AC供电。异常的现象就是在LOGO和系统引导之间屏幕多了一次亮和灭的动作。

网友C:
板子也要不了几个钱。。E40铜管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子也要不了几个钱。。E40铜管通病

这个笔记本的铜管没有问题,热风枪最低温度吹一端,另外一端很快会热。在电池供电下,进行温度压力测试,散热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AC与DC隔离管与这块电路出现问题最大。同时不排除适配器性能老化,带不起开机启动大电流。

我更换了AC供电插口连线,主板安装到壳子里面,现在变成单独使用适配器供电或单独电池供电都正常。两个同时使用就不行了,几秒就掉电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BQ24737有问题没有开漏输出ACPRN#

我更换了AC供电插口连线,主板安装到壳子里面,现在变成单独使用适配器供电或单独电池供电都正常。两个同时使用就不行了,几秒就掉电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更换了AC供电插口连线,主板安装到壳子里面,现在变成单独使用适配器供电或单独电池供电都正常。两个同 ...

可能是公共点电压不正常造成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公共点电压不正常造成的

你说的完全对,今天检查时发现5V_IN的连接公共点的10UF 25V电容烧焦了,更换后正常了。

网友:
最后发现是5V_IN的连接公共点的10UF 25V电容烧焦了,更换后正常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完全对,今天检查时发现5V_IN的连接公共点的10UF 25V电容烧焦了,更换后正常了。

那你的运气真好呢,这票子吃得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