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Latitude 7380 不触发 待机过高

楼主(2022-05-19):
戴尔Latitude 7380 的商务本 版号la-e122p。顾客说突然不开机。插电待机0.09a 这算不算过高? 检查各路待机 中点电压 pwr src 12v正常,+3valw正常。 +5valw 没有(由pu102供给)查pu102 两个en端 高电平 一个3.3v 一个6v左右 。查15脚 5v ldo输出偏低 4.8v 。怀疑pu102.  拆掉。待机降到0.04 依然偏高。 手头没有配件 sy8288crac。 没辙了 对这些新出本没研究 大家能给个思路吗 又感觉不像pu102有问题

网友:
实话这个电流已经有发热的元件了,有热成像扫一下可能就明了了,不然查估计得查一阵子

网友:
看着板子  0.09A  0.04A 肯定是高了  有微短, 正常待机应该0.003-0.007左右

网友A:
看图片电池是不是没拔掉  先拔掉电池排线  再看看电流多少

网友:
前2天修一个E530也是待机0.03,拆机检查隔离保护的电感对地为0,发现有个电容腐蚀,拆掉就恢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片电池是不是没拔掉  先拔掉电池排线  再看看电流多少

全部外围都拔掉了

网友:
既然都怀疑了,那就干他呀。

网友:
待机偏大 摸看哪里发热

网友:
该买个热成像了

网友:
贵吗 多少钱

网友B:
看来热成像是该买了

网友:
借你个热成像

网友C:
肯定是高了,有PMW芯片微短路,不是电容之类的

网友:
热成像以后是必备的,只是有点贵

网友:
烧机看下哪里红了更好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是高了,有PMW芯片微短路,不是电容之类的

      应该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热成像是该买了

买什么型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