征集维修大神,主板修好500/块

楼主(2022-05-19):
这个板子没有图纸,型号也找不到,医院设备上用,应该是显卡坏了,数量有6-8台都是同一问题。哪位大神能修好500/块。

网友A:
这个就是 广告屏 维修简单  随便找个修电视的都能修  500能修好几块

网友:
各位大神,如果显卡坏了的话,500还能不能搞?

网友:
什么故障,还有各路电压有没有查

网友:
可以修的,

网友:
这说的也太不清楚了

网友B:
这是显示屏驱动板,上面没有显卡,

网友:
维修点深圳

网友:
板子很简单,可以评估下大芯片的成本,500应该是够的

网友:
驱动板吧,查下供电

网友:
其实硬件问题都好解决,换芯片无非成本高点,就怕芯片里面有程序,坏了就没办法,你换芯片上去没用

网友:
买个万能液晶驱动板不行吗?

网友C:
这个屏是医疗专用屏,有显卡芯片,板子除了屏幕显示部分电路,还有一部分升降屏的电路,现在就是屏幕不显示了,更换显卡芯片后,仍然不显示。也可能我的BGA没做好,啥资料都没有。程序也没有,实在是修不出来,支期望厂家或者专门修医疗设备的大神帮忙。淘宝问了一家,修好1600 ,换板子3800.不知贵贱,实在不行就只能跟客户说修不了了。

网友:
可以加V-13480646665

网友:
解决了没?电话18862654735 微信 w4695880

网友:
显示两个屏吗,看到有2组屏线

网友:
什么位置,佛山的话拿来瞅瞅

网友:
500  发来我给你修好

网友:
轻松秒杀一切

网友:
哪里人  我三百一块就能搞

网友:
如果没人接,我就接了。

网友:
就把它当做一个显示器来修,

网友:
先量一下上面几组供电看正常不

网友:
这种机子肯定没图纸啊,修的话也是根据经验去猜着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 广告屏 维修简单  随便找个修电视的都能修  500能修好几块

不要内卷哈,500修一块是可以做的!

网友:
就是一个显示器驱动板  不同的就是相当于带画中画功能  大概率就是彩超机之类的的显示屏  一个通道显示 PC 主机的信号一个通道显示彩超机扫描的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显示屏驱动板,上面没有显卡,

这可是医疗设备,不能这样操作。不然病人正在抢救中黑屏了。可能会吃官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屏是医疗专用屏,有显卡芯片,板子除了屏幕显示部分电路,还有一部分升降屏的电路,现在就是屏幕不显示了,更换显卡芯片后,仍然不显示。也可能我的BGA没做好,啥资料都没有。程序也没有,实在是修不出来,支期望厂家或者专门修医疗设备的大神帮忙。淘宝问了一家,修好1600 ,换板子3800.不知贵贱,实在不行就只能跟客户说修不了了。

让他们拿个好的来对照着修,随便把数据备份下,看数据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已准备好瓜,坐等大神出现

网友:
那个不是显卡芯片,是LVDS信号图像处理芯片,上次修过一台X光配的屏,跟这个差不多,是电源出问题了,你确定外围电源部分没有问题吗?

网友:
竖屏 阅片用的显示器,一般是CT 或者是DR阅片用

网友:
可以修的 发到我这里来

网友:
发过来  专业液晶维修经验13年 QQ460058668  TEL>13825441000龙老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屏是医疗专用屏,有显卡芯片,板子除了屏幕显示部分电路,还有一部分升降屏的电路,现在就是屏幕不显示 ...

医院里面没有一个好的机器吗?拆好机器上的主板把BIOS备份出来不就行了,然后再刷到坏主板上试试不就行了

网友:
多看评论学习经验,,不要内卷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显卡码

网友:
就是一个显示器驱动板查下供电

网友D:
发表一下个人观点:我们应该自抬身价,淘宝都1600起步。
要知道这是医疗设备,维修成本并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低。之前搞过彩超机的维修及维护。
同行修一次0.2W起步。做个彩超系统0.5-0.8个W  因为没有可比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发表一下个人观点:我们应该自抬身价,淘宝都1600起步。
要知道这是医疗设备,维修成本并不像大家想像的那 ...

咱搞GECT没1个W起都懒得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