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990,硬盘短路,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9):
苹果笔记本A1990,硬盘短路,不开机主板拆出量测硬盘2.5V和0.9V短路,根据量测判定硬盘烧坏,U9080和U9000也烧坏,把硬盘和9080及U9000拆下来,主板不短路,更换硬盘和供电硬盘,可以开机,此时主板为恢复状态,在连接另一台电脑,刷T2,做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

网友(2023-06-03):
厉害啊,还没碰到过这问题

网友(2024-01-06):
学习了     这技术维修苹果膜拜

网友(2025-12-26):
我的这台也是硬盘发烫

网友:
这个是高手,修得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