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rog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9):
2022年5月19号
华硕rog进水不开机
进水的电脑不要用吹风机开热风吹键盘啊,直接猛吹的话,键帽比热容很小,温升很快,表面温度很快就会突破120度,然后变形[裂开]正确的做法是赶紧送修!
收到一键盘进水的rog,/呲牙,拆机检查发现有个芯片RT8231A附近腐蚀严重,清理干净发现有个电阻腐蚀严重,引脚已经不上锡了,这么新的高端机不要想着有资料可以查了,那就根据芯片来确定,因为同一个方案的芯片,周围电路都是差不多的,芯片厂家已经设计好的。可以参考其他板子的电路。运气不错,很快就找到了同型号芯片在另一块板子的应用,确定了引脚位置,电阻阻值是887k欧姆精密电阻,ton用于设定频率,电流输出,电阻不能随便换!
拆下电阻,测量阻值刚刚好,这下稳了!
直接装机测试,已经开机,那个[脸红]吓我一跳!
通知取机结账送走!

网友:
思路清晰,技术高超,佩服!!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