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好,我在韩国做维修 LENOVO 330S-15IKB

楼主(2022-05-19):
两个 MOSFET 都在不断死亡。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当 MOSFET 被更换并接通电源时,CC 发生并且 MOSFET 再次死亡。 我在哪里可以测试?
wechat : jangho3831

网友:
迅维已经走向世界了么 ?
MOSFET死亡? 是损坏的意思么 ? 测量+VSYS是否短路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软件翻译出来的。

网友:
他说的是应该是P管坏了,换了以后再次上电又坏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g级悬空了 看看相连线路。或者后边有短路

网友:
思密达你说中文了,思密达,不是告诉过你查查控制信号,后级打打值么

网友:
建议来迅维进修一下,思密达

网友:
换功率大的,把24780S也换了吧,思密达。

网友:
先打一下对地阻值,看哪里还有短路,24780S 也换了

网友:
guys what is that mean Smecta.?

网友:
可能后级有短路,需要再量测看看。

网友:
思密达的描述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思密达,把韩国的维修论坛介绍一下.

网友:
老是烧隔离管,过载或者悬空了,,哥们建议you say English

网友:
建议你 来中国 培训一下 思密达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

网友:
这位是真外国人,是用翻译软件打的中文

网友:
隔离都不会修?

网友:
测+vsys看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引起的把

网友:
让我来装B吧    안녕하십니까? Q591의 주전원, 그리고 G극전원이 너무 높은지, 그리고 주칩이 정상적으로 작동하는지 확인하십시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