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E403N不开机

楼主(2022-05-19):
机型:ASUS E403N
板号:E403NA REV2.1
故障:接手一台大四学生机,描述正常关机后就不开机了,电脑不值钱,但论文都在硬盘上,马上就是毕业答辩了,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修好。接机后接可调电源电流在0.02左右,按开关没反应,拆机卸了电池后还是一样的电流,这机器映像中霍尔元件问题会导致开机故障,直接检查USB小板,发现U5603已经被拆了,量了一下PWR_SW,只有1.7V,再测没有待机3V 跟5V,再测PRS8901,保护隔离都不过。保护隔离阻值正常。直接测试BQ24780S ,28脚19v正常 ACDET电压2.6v正常 24脚基准电压只有2.4v ,更换一个BQ24780S,接电后测试已经亮机,进BIOS发现Storage没有检测到硬盘,狗日的硬盘挂了,再细看Boot Priority里有winodws, 松了一口气,重启后进系统测试正常。

网友:
学习了,技术牛B!!!!

网友:
可以啊 思路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