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97-K/USB 3.1 反复重启

楼主(2022-05-19):
  接修一块华硕Z97-K/USB 3.1 主板 故障表现为出发10S左右 反复重启  接触主板维修未久,就各位师傅指点  谢谢

网友A:
看看各路供电正常吗正常刷bios

网友B:
检测图片中的电阻,觉得不对直接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测图片中的电阻,觉得不对直接换。

感谢您的指点,这个1206的电阻阻值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各路供电正常吗正常刷bios

感谢你的指点,bios刷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查各路供电,

网友:
收藏,维修到可以借鉴

网友:
测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Z97好像跟b85一样芯片,查下me供电看看

网友:
重点检测ME供电

网友:
感谢大神们来解答,
  学习了

网友:
肯定是缺供,

网友:
以前的高端主板...haha

网友:
南桥散热片下面的1.05V ME桥供电芯片通病

网友:
内存供电坏了》?

网友:
感谢大神们来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