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L390进水后不充电

楼主(2022-05-19):
拆机清理进水并测试无短路后 上电故障依旧 仔细观察发现r3813除有腐蚀断线的痕迹 查阅图纸发现这里是pd升压芯片外挂BIOS的 重要上拉 测试发现电压为0.3v 不正常 正常应为3.3v 补上腐蚀电路后故障修复   附上  pd升压芯片外挂数据 和改好ME并测试OK的BIOS 以及高清图   TYPE-C BIOS2

网友A:
bios解压出来大小32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解压出来大小32m

是的  25q256

网友:
这种新机器,进水那么厉害,桥不烧的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