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芯片相关显卡故障排除

楼主(2022-05-19):
如果显卡不工作,尽管所有必要的电压(包括 5 V、1.8 V、VCore、Vmem、PEX 电源等)都在板上,那么问题可能出在 BIOS 上
如果您在读取 BIOS 固件时遇到问题,则会出现以下症状:
  • 视频卡不工作/其输出未初始化(如果当您打开带有显示器所连接的视频卡的计算机时,尝试启动(它短暂亮起),那么很可能是问题与 VRAM 一起使用,而不与 BIOS 一起使用);
  • MATS诊断程序看不到显卡;
  • 显卡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。
要检查显卡的闪存 BIOS 的性能,您需要:
  • 研究微电路本体上负责其供电、开启和与GPU数据交换的引脚的位置;
  • 找出电源电压的标称值(1.8 或 3.3 V);
  • 示波器检查在初始化期间是否与显卡核心进行了交换。
例如,安装在 Zotac Nvidia GT1030 显卡(U501 项)背面的 4-Mbit Winbond 25Q40EWNIG 芯片由 1.8 伏供电:

W25Q40EW 串行闪存芯片的引脚分配(采用 150mil SOIC-8 封装):

W25Q40EW 芯片上的引脚分配:

在检查 BIOS 芯片之前,建议您至少大致了解它的工作原理。
显卡开机时如何读取BIOS固件?
大多数现代设备上 BIOS 芯片的主要功能是使用同步串行外设接口 (SPI) 协议。

Flash BIOS芯片根据主从原理(master-slave)通过SPI协议进行双工数据交换(同时接收和发送)。
使用四个通信线(通道)以每个周期 1 位的速率交换数据,其工作原理如下:
在主方面:
  • MISO - 输出(主输入从输出);
  • MOSI - 输入(主输出从输入);
  • SCLK—— 串行时钟信号CLK(Serial Clock);
  • SS - 从设备激活(从设备选择)。
在奴隶方面:
  • SDI - 输入(从数据输入);
  • SDO——输出(从数据输出);
  • SCK——同步信号CLK(串行时钟);
  • CS - 激活信号(芯片选择)。

同步信号由主设备(在显卡-GPU上)生成。它在从机上用于确定数据位何时发生变化。
与 Winbond W25Q16BVSIG 芯片进行数据交换期间的信号波形图示例:
W25Q40EW 芯片使用频率为 F R高达 104 MHz 的时钟信号运行几乎所有操作(还有 f R \u003d 50 MHz):
在数据交换开始前(显卡初始化时),GPU核心将闪存芯片的Chip Select pin(pin 1 CS or CE,Chip Enable)设置为激活状态。它对应于逻辑信号 Low(对于 W25Q40EW,它等于 -0.5 到 +0.59 V 范围内的零伏):

然后使用闪存驱动器的第二个和第五个输出(在本例中为 W25Q40EW)开始读取 BIOS 固件。它包含有关视频卡名称、核心和内存频率、电压和其他重要数据的信息。
flash BIOS 芯片的 2 号针脚(DO,标准模式下的数据输出)通常直接连接到 GPU,而 5 号针脚(DI,数据输入)通过电阻连接(在 Nvidia 显卡上通常有电阻33 欧姆)
图解说明 GALAXY GT 1030 PG110-A00 P85C Rev V10 视频卡上的 BIOS 闪存驱动器连接的图表片段:

连接到引脚 1、5、6 的 BIOS 芯片绑定电阻器通常位于靠近 GPU 的外壳附近(有时位于板的另一侧)。
了解了 SPI Flash BIOS 芯片管脚的用途后,您可以进行实际验证。
如何检查显卡上 BIOS 芯片的健康状况?
在检查 W25Q40 系列 SPI BIOS 微电路的性能时,首先检查其第八个输出的电源电压 VCC / VDD(1.8 或 3.3 伏),以及第一个引脚上是否存在 CS 信号。
检查华硕 GeForce GTX 1060 显卡的闪存 BIOS 芯片上的 CS 信号:

然后,使用示波器,在初始化视频卡时检查针脚 2 和 5 上是否存在交换。
如果显卡在开机时显卡没有激活,没有尝试从中读取信息,那么要么它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,要么显卡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进入初始化阶段(例如, BIOS 芯片和 GPU Core 连接的电阻有故障)。
如果 flash BIOS 的接收和发送引脚(DI 和 DO)有信号,但显卡不工作,则 BIOS 芯片有故障,或者它的固件损坏(可能是修改错误或不合适的 BIOS)闪过)。
在这种情况下,您需要使用编程器刷新正确的 BIOS 固件如果BIOS芯片没有生命迹象,则可以更换为相同或更大容量的芯片,具有合适的时钟频率和相同的电源电压(VCC)。
如果 BIOS 芯片工作,加载了正确的固件,初始化时示波器显示内核和闪存驱动器之间的交换,但显卡仍然不工作,那么原因很可能是内存故障和/ 或 GPU。

你的名字:) +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:
表示看不懂,手上有好几个坏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