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求这个芯片型号!!丝印BTXBLB

楼主(2022-05-19):
机子是惠普445R G6  版号DA0X9KMB8E0 丝印BTXBLB
到处找都没找到是什么型号,5V待机的

最佳答案

网友:
就是这个 谢谢老哥

网友A:
麻烦问下这个芯片供电是不是19V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问下这个芯片供电是不是19V的?

嗯,公共点

网友:
谢谢,我测试这芯片没供电,这板反面烧糊了看不清元件了,接的是公共点我就直接接了一个保险电阻接过来修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