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H110M-VH 滴三声,不显示

楼主(2022-05-19):
收到一片七彩虹C.H110M-VH触发掉电,测得CPU供电mos管击穿,换掉以后可以正常触发,但是不显示,测量各项供电都正常,唯独没有集显供电,刷bios后故障依旧。去掉CPU,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有预设电压。插上speak后,开机滴一声,过一会滴三声,内存各项供电也正常。苦于无图纸,毫无头绪,跪求各位大神支招,该如何检修…

网友:
同问题,求解答

网友A:
图片中的所有电阻更换,试下能否修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中的所有电阻更换,试下能否修好。

这些电阻都试过了,没问题

网友B:
换个cpu看看,没有修过这个板,没有深入研究过,不敢确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cpu看看,没有修过这个板,没有深入研究过,不敢确定。

换过U,故障依旧

网友C:
上个独立显卡试试呗    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个独立显卡试试呗    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咯

独显插上去,也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D:
我感觉板子是好的
可以尝试刷一个魔改的bios,上一个8代 9代的CPU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感觉板子是好的
可以尝试刷一个魔改的bios,上一个8代 9代的CPU试一下

可以尝试一下

网友E:
打一下CPU供电波形吧,估计就是它的问题,有电压,波形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打一下CPU供电波形吧,估计就是它的问题,有电压,波形不对

连电压都没有

网友F:
电压没有会报警吗 新一代的主板都这样吗 , 没接触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压没有会报警吗 新一代的主板都这样吗 , 没接触过

报三声后,就停了

网友G:
已经自检了,上诊断卡。这种情况卡内存的时候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已经自检了,上诊断卡。这种情况卡内存的时候多,

诊断卡不跑码

网友:
解决了,说一下

网友:
这是不过内存,量一下内存spd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收藏,维修到可以借鉴

网友H(2022-06-19):
解决没?朋友
tew2105
没,放弃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解决没?朋友
没,放弃了

网友(2022-08-21):
IO上的VIN 电压反馈 看下

网友:
显卡,内存???

网友(2022-10-06):
我遇到的是集显不显示,独显可以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