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私分享,山寨无IOH61不触发维修一例!新手大福利!

楼主(2022-05-19):
点进来看到这篇帖子的新手朋友,你们有福了,仔细看完这篇帖子,对你也许会有很大帮助!老手看了直接秒杀!

我已经离开维修行业很多年了,但是在维修界里,依然有很多朋友,这不,最近又有维修界的老朋友相约洗脚城,耍完回到朋友店里喝茶,得知他收了一批H61+I3+4G内存套装,一眼望去,很多都是杂牌无IO的H61,卖得差不多了,剩下几块不触发的,打发无聊的时光研究了一下,挺有意思的。等于方便他搞售后吧。

型号:磐石至尊H61,典型无IO的设计!
故障: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触发,偶尔一两次可以触发亮机,下面数主板全貌

说到无IO的主板,其实并不稀奇,不信你去观察,很多没有PS2键盘口的杂牌主板,很多都是无IO的,论坛上也有人发过类似的求助帖,底下竟然还有很多人说IO被拆了,我看了真的感到痛心疾首!下面我说下有IO跟无IO主板的大致触发流程

首先,桥所需的待机条件必须满足,然后

有IO主板大致的触发流程,抛开其他条件,一般有IO的主板,触发的顺序都是 按下开关→IO,IO→桥(PWRBTN),桥(SLP_S3高电平)→IO,IO→PSON。
无IO的:按下开关→桥(PWRBTN),桥(SLP_S3)→三极管→PSON(电源绿线)

所以,看到这里,是不是有思路了,遇到不触发的,直接从电源口PSON开始跑线,找到相连的三极管,这个三极管大概率是受控于SLP_S3

于是我拿起主板跑线,得出了下面这张图,想要触发上电,桥必须发出高电平SLP_S3,拉低下图中的三极管

实测按下开关,直连PCH的PWRBTN信号有3.3V高低高的跳变。直连SLP_S3的三极管B极依然为低,C极5V,短接B E极,电源风扇转起来了。想要修好它,必须把SLP_S3弄出来。也就是要查桥是否满足待机所需的条件。简单撸了下桥外围的电阻,毫无头绪,你要知道,维修除了理论知识和手工要过关,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资料!杂牌主板是不会有图纸的,那么剩下的那些待机条件在哪测呢,思考了许久,决定拆桥跑线。

拆桥跑线之前,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加焊了一把桥,结果是不行的,不然也不会有这篇帖子了······

拆下桥,结合精英H61H2-D的图纸,加上论坛随便找的华硕H61的点位图慢慢对照,得出了以下侧量点的数据,以后老手们可以直接侧量秒杀了

下面是该主板实测的数据 H61桥待机所需的条件

信号名称            对应桥的点位            对应华硕H61点位图中的名称
VCCRTC                BU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_GNT_PCH#2
RTCRST#              BT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RTCRST#                 装上电池测有3.3V(桥焊盘上测)
SRTCRST#            BN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RTCRST#                 装电池有3.3V(桥焊盘上测)
32.768K晶振         BR39 BN39
VCCDSW3_3         AV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3VSB_ADV
DPWROK              BT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_RSMRST#
VCCSUS3_3          直连1117
BATLOW#            AV46
RSMRST#            BK38
DSWVRMEN         BR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DSWVRMEN              装电池有3.3V(桥焊盘上测)
INTVRMEN          BN41

看到以上的数据,这些无IO杂牌板子,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这也是不可忽略的!

既然都拆桥了,顺便把其他信号也跑出来,下面继续上图,CPU发出SVID所要收到桥发出的两个信号(修CPU供电会用到)

桥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GD要收到APWROK跟PWROK,此板中 APWROK与PWROK是相连的,直连电源口PG线。

好了,有了以上这些资料,相信很多人都可以秒杀了。

接下来,把桥植好球装上去,慢慢对着上面的测量点来排查

嘿嘿,当查到INTVRMEN的时候,发现了倪端,这颗上拉电阻不换掉留着过年?

电阻换掉后

故障解决!其实无论是更老的G41,还是现在遇到的H110,H310,只要是无IO的,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另外这种杂牌主板都是省料省到了极致!没有任何的保护跟防漏电的设计,所以各位兄弟维修完,记得要洗净焊油。这是经验!另外,记得修前检查下电池是否有3.3V。

好了,维修过程不重要,结果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上面辛辛苦苦拆桥跑线得出的数据!让还在维修苦海中沉浮的兄弟们,遇到了可以少走弯路!

最后回到现实,这技术值30块钱吗? 要是以前我还在干维修的时候,早放弃了,拆桥跑线,对于我,也许只有不干维修了,才有这个心情吧。

 会员990888300鑫豆2025-11-28 23:47
 会员212112300鑫豆2025-10-8 13:18
 会员623093300鑫豆2025-8-24 15:03
 会员194666300鑫豆2025-7-19 13:27
 会员144732300鑫豆2025-5-1 13:06

网友A:
老哥厉害,看完学习了,正好我手里有很多矿板。有很多都是无IO无图纸的,正好派上用场。

网友:
都是远古大神

网友:
都是远古大神,有空多来论坛分享下维修经验

网友:
收藏一下,没事就学习一下

网友:
图片帮上了大忙,相当于提供了图纸,且比看图纸还要简单。修杂牌板因为没有图纸,所以很多信号不知道在哪里查。很多都是弃修。

网友:
给力啊这个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为我们维修人员铺平了道路,万分感谢。

网友:
真有耐心啊,这得是有钱有闲才能干的事,感谢大佬

网友:
真有耐心啊

网友:
厉害了,希望没事就来指导一下像我一样的新手

网友:
厉害了, 我一样的新手值得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可否加个V

网友:
楼主这才是真正的技术!

网友:
佩服的五体投地

网友:
楼主厉害,理论扎实,学习了

网友:
我以为开机必须有io 这下对开机电路又有了新的认识 多谢大侠分享

网友:
日了狗了 你这纯纯的好人呐

网友:
这技术,这思路,肯定不是为了钱

网友:
感谢师傅分享!膜拜!

网友:
一下子免费带出很多徒弟

网友:
真有耐心楼主,感谢楼主能在百忙之中发布些经验出来,让我等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少走些弯路。

网友:
就这功夫都不止30元

网友:
好贴啊!必须复制粘贴下来!以防以后找不到!

网友:
老哥,厉害了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谢谢大神的无私分享

网友:
强悍,维修界奇才,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有意思吗 一块主板70块 旧的不修还可以卖45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啊

网友:
最后总结才是重点,这个技术值个300块都不過粪

网友:
真心感谢大佬。无io 学习了

网友:
拆PCH跑线,精髓了,维修界的天花板。

网友:
浪子修电脑时,我对电阻电容都不认识,现在我入行刚好10年了。
ZK浪子
兄弟你认识我?咱们私下V?
详情

网友:
点进来看到这篇帖子的新手朋友,你们有福了,仔细看完这篇帖子,对你也许会有很大帮助!老手看了直接秒杀!

我已经离开维修行业很多年了,但是在维修界里,依然有很多朋友,这不,最近又有维修界的老朋友相约洗脚城,耍完回到朋友店里喝茶,得知他收了一批H61+I3+4G内存套装,一眼望去,很多都是杂牌无IO的H61,卖得差不多了,剩下几块不触发的,打发无聊的时光研究了一下,挺有意思的。等于方便他搞售后吧。

型号:磐石至尊H61,典型无IO的设计!
故障: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触发,偶尔一两次可以触发亮机,下面数主板全貌

说到无IO的主板,其实并不稀奇,不信你去观察,很多没有PS2键盘口的杂牌主板,很多都是无IO的,论坛上也有人发过类似的求助帖,底下竟然还有很多人说IO被拆了,我看了真的感到痛心疾首!下面我说下有IO跟无IO主板的大致触发流程

首先,桥所需的待机条件必须满足,然后

有IO主板大致的触发流程,抛开其他条件,一般有IO的主板,触发的顺序都是 按下开关→IO,IO→桥(PWRBTN),桥(SLP_S3高电平)→IO,IO→PSON。
无IO的:按下开关→桥(PWRBTN),桥(SLP_S3)→三极管→PSON(电源绿线)

所以,看到这里,是不是有思路了,遇到不触发的,直接从电源口PSON开始跑线,找到相连的三极管,这个三极管大概率是受控于SLP_S3

于是我拿起主板跑线,得出了下面这张图,想要触发上电,桥必须发出高电平SLP_S3,拉低下图中的三极管

实测按下开关,直连PCH的PWRBTN信号有3.3V高低高的跳变。直连SLP_S3的三极管B极依然为低,C极5V,短接B E极,电源风扇转起来了。想要修好它,必须把SLP_S3弄出来。也就是要查桥是否满足待机所需的条件。简单撸了下桥外围的电阻,毫无头绪,你要知道,维修除了理论知识和手工要过关,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资料!杂牌主板是不会有图纸的,那么剩下的那些待机条件在哪测呢,思考了许久,决定拆桥跑线。

拆桥跑线之前,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加焊了一把桥,结果是不行的,不然也不会有这篇帖子了······

拆下桥,结合精英H61H2-D的图纸,加上论坛随便找的华硕H61的点位图慢慢对照,得出了以下侧量点的数据,以后老手们可以直接侧量秒杀了

下面是该主板实测的数据 H61桥待机所需的 ...
本帖为精华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使用300鑫豆兑换(鑫豆全部给作者)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立即支付

 会员144732300鑫豆2025-5-1 13:06
 会员988791300鑫豆2025-3-2 22:09
 会员235009300鑫豆2024-11-7 09:10
 会员1184925300鑫豆2024-10-23 09:49
 会员440277300鑫豆2024-7-22 11:43

网友:
无IO开机的,10年前的板子有很多是这样设计的,不过早忘光了~;

网友:
如果以后碰上类似的板子,思路和资料都可以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你认识我?咱们私下V?

最早知道你是在太平洋电脑网上,因为都是茂名人,而且我那时也喜欢电脑维修,所以比较关注你和长风大侠,后来看你发的帖子也知道你在光华电子城做维修(还知道你是在那一间),后来我也在光华电子城修过电脑,当然现在我也不修电脑了,在深圳修其它的设备。我私你加微信

网友:
不容易,这样反查线路最累了。话说现在山寨主板都简化这程度了,IO都省了。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为我们维修人员铺平了道路

网友:
这是一举两得还是多此一举呢!值得思考^^^^^

网友:
LZ真有耐心

网友:
这才是真正的技术

网友:
以后要多多分享

网友:
H61   一代经典了

网友:
掉点的弄好会不会不稳定啊

网友(2022-06-22):
现在维修难干

网友:
这得是有钱有闲才能干的事,感谢大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哥厉害,看完学习了,正好我手里有很多矿板。有很多都是无IO无图纸的,正好派上用场。

矿板很多地方是不是阉割过了

网友(2022-05-19):
点进来看到这篇帖子的新手朋友,你们有福了,仔细看完这篇帖子,对你也许会有很大帮助!老手看了直接秒杀!

我已经离开维修行业很多年了,但是在维修界里,依然有很多朋友,这不,最近又有维修界的老朋友相约洗脚城,耍完回到朋友店里喝茶,得知他收了一批H61+I3+4G内存套装,一眼望去,很多都是杂牌无IO的H61,卖得差不多了,剩下几块不触发的,打发无聊的时光研究了一下,挺有意思的。等于方便他搞售后吧。

型号:磐石至尊H61,典型无IO的设计!
故障: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触发,偶尔一两次可以触发亮机,下面数主板全貌

说到无IO的主板,其实并不稀奇,不信你去观察,很多没有PS2键盘口的杂牌主板,很多都是无IO的,论坛上也有人发过类似的求助帖,底下竟然还有很多人说IO被拆了,我看了真的感到痛心疾首!下面我说下有IO跟无IO主板的大致触发流程

首先,桥所需的待机条件必须满足,然后

有IO主板大致的触发流程,抛开其他条件,一般有IO的主板,触发的顺序都是 按下开关→IO,IO→桥(PWRBTN),桥(SLP_S3高电平)→IO,IO→PSON。
无IO的:按下开关→桥(PWRBTN),桥(SLP_S3)→三极管→PSON(电源绿线)

所以,看到这里,是不是有思路了,遇到不触发的,直接从电源口PSON开始跑线,找到相连的三极管,这个三极管大概率是受控于SLP_S3

于是我拿起主板跑线,得出了下面这张图,想要触发上电,桥必须发出高电平SLP_S3,拉低下图中的三极管

实测按下开关,直连PCH的PWRBTN信号有3.3V高低高的跳变。直连SLP_S3的三极管B极依然为低,C极5V,短接B E极,电源风扇转起来了。想要修好它,必须把SLP_S3弄出来。也就是要查桥是否满足待机所需的条件。简单撸了下桥外围的电阻,毫无头绪,你要知道,维修除了理论知识和手工要过关,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资料!杂牌主板是不会有图纸的,那么剩下的那些待机条件在哪测呢,思考了许久,决定拆桥跑线。

拆桥跑线之前,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加焊了一把桥,结果是不行的,不然也不会有这篇帖子了······

拆下桥,结合精英H61H2-D的图纸,加上论坛随便找的华硕H61的点位图慢慢对照,得出了以下侧量点的数据,以后老手们可以直接侧量秒杀了

下面是该主板实测的数据 H61桥待机所需的条件

信号名称            对应桥的点位            对应华硕H61点位图中的名称
VCCRTC                BU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_GNT_PCH#2
RTCRST#              BT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RTCRST#                 装上电池测有3.3V(桥焊盘上测)
SRTCRST#            BN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RTCRST#                 装电池有3.3V(桥焊盘上测)
32.768K晶振         BR39 BN39
VCCDSW3_3         AV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3VSB_ADV
DPWROK              BT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_RSMRST#
VCCSUS3_3          直连1117
BATLOW#            AV46
RSMRST#            BK38
DSWVRMEN         BR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DSWVRMEN              装电池有3.3V(桥焊盘上测)
INTVRMEN          BN41

看到以上的数据,这些无IO杂牌板子,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这也是不可忽略的!

既然都拆桥了,顺便把其他信号也跑出来,下面继续上图,CPU发出SVID所要收到桥发出的两个信号(修CPU供电会用到)

桥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GD要收到APWROK跟PWROK,此板中 APWROK与PWROK是相连的,直连电源口PG线。

好了,有了以上这些资料,相信很多人都可以秒杀了。

接下来,把桥植好球装上去,慢慢对着上面的测量点来排查

嘿嘿,当查到INTVRMEN的时候,发现了倪端,这颗上拉电阻不换掉留着过年?

电阻换掉后

故障解决!其实无论是更老的G41,还是现在遇到的H110,H310,只要是无IO的,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另外这种杂牌主板都是省料省到了极致!没有任何的保护跟防漏电的设计,所以各位兄弟维修完,记得要洗净焊油。这是经验!另外,记得修前检查下电池是否有3.3V。

好了,维修过程不重要,结果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上面辛辛苦苦拆桥跑线得出的数据!让还在维修苦海中沉浮的兄弟们,遇到了可以少走弯路!

最后回到现实,这技术值30块钱吗? 要是以前我还在干维修的时候,早放弃了,拆桥跑线,对于我,也许只有不干维修了,才有这个心情吧。

 会员623093300鑫豆2025-8-24 15:03
 会员194666300鑫豆2025-7-19 13:27
 会员144732300鑫豆2025-5-1 13:06
 会员988791300鑫豆2025-3-2 22:09
 会员235009300鑫豆2024-11-7 09:10

网友(2022-06-27):
学一学,受益了。

网友:
没做维修啦,还能修机器,牛逼

网友:
丢一段时间后,容易忘掉

网友:
看来楼主技术还是挺牛逼的

网友:
修起来就得细心的才能修的出来

网友:
大神,真的是厂家内部工人级别的

网友:
楼主辛苦,像我这样的新手,还没见过,这样的主板

网友:
有闲才能干的事

网友(2022-08-03):
无限膜拜大神!

网友:
拆了桥测量 牛啊

网友:
以前南北桥时候,开机信号流程也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遇到一片B75无IO不触发,待机RTC正常,搞了半小时放弃了,有LZ的提示,明天在搞一下看有没有惊喜

网友:
感謝樓主偉大精神,還特地拆了跑測試點

网友:
自古成功在折腾

网友:
没事就学习一下

网友:
实属大神,要有技术有耐心可以,缺一不可,敬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