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150M-HDS CPU被锁定在低频率

楼主(2022-05-19):
华擎B150M-HDS  CPU频率被锁定在800MHz上下,换了内存条,换了CPU,换了电源都一样的。刷了BIOS还是这样,无语了!

以前一直在群晖下用,不知道在800MHz运行,就感觉慢,以为CPU就只有这点性能。
结果换了个i3 8100也是一样,用CPU-Z查看800MHz左右波动。
还有得救吗?

先谢谢各位大神指点了!

网友:
刚才脑子一闪,把过热保护关了好了!是不是温度检测坏了!

网友A(2022-10-02):
关过热保护后 频率正常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过热保护后 频率正常了吗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12506-1-1.html#pid18461116

这儿发帖了。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