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影精灵4雪花屏。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22-05-19):
暗影精灵4雪花屏。屏和排线经测试都正常,版号:LA-F841P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这部明显 显卡虚焊了么,这种机子容易发烫

网友:
更正一下,是光影精灵4

网友:
先查屏的供电部分正常不!如果正常就把独显电感翘掉试试看看是不是独显的问题!如果还是一样就直接干CPU

网友:
笔记本有能用的mats你用来测试看看

网友:
cpu显卡和显存都上bga加焊后还是涛声依旧

网友A:
查查每个edp信号是否正常偶和电容是否正常 再看框架图, edp信号是从桥还是从cpu出来的,决定是桥坏还是cpu坏, 有显卡的话还要考虑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每个edp信号是否正常偶和电容是否正常 再看框架图, edp信号是从桥还是从cpu出来的,决定是桥坏还是cpu ...

还有的是通过小芯片转换输出的。

网友:
内存换过没有?这种加焊显存没用的。要更换才可以。

网友:
以前的那种需要 桥或者cpu发出的是edp信号,但是用的lvds的屏,所以中间需要加一个转换芯片,现在都是edp的屏了,都不需要转换芯片了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:
EDP的屏幕直接考虑显卡和显存这一块

网友:
有没有外接外屏试试?

网友:
还是屏线有问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显卡坏了吧

网友:
换了内存不行换CPU   换了CPU不行换板

网友:
我见到过打显卡驱动花屏,不大正常。之后下一个官方的驱动好了

网友:
IBM 的这个样花屏有见过,换保险好了

网友:
换屏幕试试吧!

网友(2024-09-25):
LA-F841P 图纸 点位

LA-H492P LA-H482P-LA-F841P--LA-F842P可以参考.pdf

DPK54 LA-F841P (REV 1.0) (BDV).cad

网友:
这个花应该能排除屏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