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80 响开机音乐不显示

楼主(2022-05-19):
联想 E580

板号 NM-B421  独显  单CPU

机器本来显示,正常用,要另加一个内存 DDR4 代,加后不显示了,并且报 音乐声,只用原机一个内存 也一样,

刷了BIOS  也一样, 电流跑0.4   0.5

除了 CPU 供电没有  其它都有电。后来量了 NCP81218  13脚,没有5V ,并对地短路。换了NCP81218  13脚有5V   但还是显示  报音乐声。

网友:
我来解决个问题 还需要扣下载分,你加的那个内存可能有问题,故障扩大了,建议把bios刷回去

网友:
屏线或屏问题?

网友:
谢谢各位,

扣这个分  是网站设置的吧, 我只是把音乐  上传。

BIOS  花了   18元   前后找了两家  买的。都是一样的。

屏线问题   CPU 供电不会出来吗?

网友(2022-07-08):
你是不是cpu供电芯片5V的0欧电阻没换掉

网友(2022-09-01):
估计前面一个保险电阻你没换

网友:
内存不好,烧主板看,慢慢查,和BIOS没有关系。

网友(2023-06-21):
这个故障有点让人想不通哦,正常换内存能把本子换不亮?即使内存是坏的,也不会弄坏本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