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ZX6-CT5DA独显不出供电

楼主(2022-05-20):
战神ZX6-CT5DA
板号:6-71-NB6A0-D02
故障:机器能开机进系统,能认到独显,风扇狂转几十秒后关机,可以重新开机。
用电池可以用得久一点,插电源风扇马上狂转。
拆机测独显供电无核显电压,打值为0.6,显存为100左右,应该没短路,查无开启EN,往上查到是SLG4U41681无开启。想请教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?

已测电压,无NV3V3_EN开启,后面的NVVDD_EN也无开……

FA7601无开启,人为给一个EN可以出3.3V,旁边的1.8VS没用到。
BIOS已刷过了,故障不变。

网友:
追查信号啊!如果实在不想查的话直接干南桥

网友:
这机器没有图纸点位,不好查

网友:
有些MOS短路也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测量要是没有短路的话,要不试试搞搞小六脚

网友:
没思路,明天搞搞6脚不行就算了~没点位,找元件也不好找。主要是能开机,电池是可以用一会的,插电源就不行了,不好操作,要是万一点不亮就不好办了, 这显卡好贵~~

网友:
SLG4U41681这玩意是控制很多路的显卡供电开启,但是用万用表并不准确,建议用示波器测测核心供电瞬间有没有波形,可能是核心供电复合管坏了

网友:
这个电压是系统3、5v给的,也就是说待机就有的,顺着这个信号继续往前查,看看接到了哪里,应该是CPU里面。

网友:
帮你顶起来

网友:
没点位就不太好查了。跑线基本不会

网友:
没搞定,机器已还给客户

网友:
没搞定太正常了...我已经好多台放弃了

网友:
时序来啊 朋友

网友A(2022-07-26):
可以维修出来。已经维修出来同样问题。已经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维修出来。已经维修出来同样问题。已经解决

啥问题   分享 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维修出来。已经维修出来同样问题。已经解决

分享一下呗,我遇到好几个本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(2022-08-29):
楼主后来不出独显供电问题解决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维修出来。已经维修出来同样问题。已经解决

朋友,你可以搞既然在这里说出来了就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