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显示器驱动板二次通电正常

楼主(2022-05-20):
板子第一次通电所有都是一闪即灭(背光和指示灯),拔电源再插就一切正常,再拔插又一样一闪即灭,再拔插电源又正常,反复这样的,正常与不正常时驱动板各电压都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拔掉按键试试

网友:
先重新刷个程序再试

网友:
会是程序问题吗?网上搜了下没搜到,机子其实在保挺新的。

网友:
怀疑是灯条问题

网友:
电容问题吧               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一开始就换过5v电容,一样的

网友:
灯条坏了           。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  换个就可以

网友:
供电用示波器看波形

网友:
拔了试过,一样

网友(2022-07-09):
重点查一下3.3V供电 电容和供电管更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5v 电感查一下

网友:
5v滤波电容换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换板来的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