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双面显存怎么数的

楼主(2022-05-20):
哪位师傅知道这种显卡双面显存怎么数的

网友:
按通道数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谢谢。

海阔天空1988 -5 恶意灌水刷分|,小心账号!

网友:
我也是刚弄了mats ,但是测出来不知道怎么数显存

网友:
请问下大神,GTS250 9800一些老点的显卡勇哪个版本的显卡测试软件啊

网友:
通道数就好了

网友A:
正面是低位,反面是高位。
正面低位和反面高位是一组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面是低位,反面是高位。
正面低位和反面高位是一组的。

这是n卡的哦,gpu的这面为正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是n卡的哦,gpu的这面为正面

嗯,N卡。
A卡没研究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,N卡。
A卡没研究过。

那是哪一个,一个看下

网友:
啥意思?没听懂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和人家说的是反的呢,如果是双面的正面是高位,反面是低位(这卡除外不知道背面两个是那个通道)。如果是单面的n卡逆时针第一个为高位,第二个为的地位

网友:
看着像黄伟达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正面是低位,反面是高位。
正面低位和反面高位是一组的。

正面和反面相对的是一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面和反面相对的是一组吗

是啊,正面数是A0 B0 C0  反面数是A1 B1 C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