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M-D2 REV1.0 不跑码请教大师们带带路

楼主(2022-05-20):
技嘉H81M-D2 REV1.0 不跑码    测量电压都正常
有下载过官网的BIOS刷过,刷完了,重启三次后,一样不跑码。

网友A:
查内存、CPU供电、各MOS管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内存、CPU供电、各MOS管电压

内存1.5 CPU供电1.75 ME1.05 电压都正常

网友B:
这里测6.2V正常吗,DR92拆下来测阻值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测6.2V正常吗,DR92拆下来测阻值正常

就这个图来说,6.2v?不正常啊,哪有这么高的电压?VIN不是12v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这个图来说,6.2v?不正常啊,哪有这么高的电压?VIN不是12v么?

嗯,VIN测是12V没错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这个图来说,6.2v?不正常啊,哪有这么高的电压?VIN不是12v么?

这个串联分压后,算了是正常是要3V

网友:
下面那DR100电阻,还是电容DCB48有问题吗

网友:
看看IO的5V 12V检测脚电压

网友D:
板子的复位有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测6.2V正常吗,DR92拆下来测阻值正常

DR92与DR100更换(不要考虑拆掉再测量,原值更换就行了),DBC48拆掉不装,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DR92与DR100更换(不要考虑拆掉再测量,原值更换就行了),DBC48拆掉不装,试下。

好的,谢谢,明天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子的复位有吗?

有复位,PCIE A11有电压

网友:
6.2v那里正常应该是3v。

网友:
多看评论学习经验

网友:
学习了。

    感谢楼主分享。
弄好了没,楼主

网友:
这个只能慢慢查了,仔细查桥的条件

网友:
:L:L让我整成触发掉电了

网友F:
说吧,都动过哪些地方。就单你那图测到6.2V就不对了。

网友:
分压的话是2.977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说吧,都动过哪些地方。就单你那图测到6.2V就不对了。

就拆了DR92下来,测一下电阻值,阻值没错,装回去,就触发掉电,在线测DR92的阻值是4K慢慢升到9K多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就拆了DR92下来,测一下电阻值,阻值没错,装回去,就触发掉电,在线测DR92的阻值是4K慢慢升到9K多

拆了就换一个啊。这个分压后是3V左右。你也是学员?也在群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拆了就换一个啊。这个分压后是3V左右。你也是学员?也在群里?

换过了,一样,现在变掉电了,

网友:
多看评论,多学习经验

网友:
搞定了,后面检查发现DU1芯片的1脚和2脚也有点接触到了,拖一下锡,在就可以开机了,点亮了,测DR92的电压正常了3.36V,

网友:
是没认真检查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