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大神有MS-7721 v9.0图

楼主(2022-05-20):
那位大神有MS-7721 v9.0图 自已用的电脑,寄保回单搞不了,现在想自已动手整好,没有图纸很难下手,
故障现像是接CPU 12V触发保护,但CPU场管没发现有击穿,想找下IO 12V检测,没有图纸,IO78687也没有引脚定议,那位大佬指导下

网友:
有6.0的图纸点位

网友A:
能发给我下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发给我下下吗

网友B:
我有,需要吗    。

网友C:
9.0的我没有,不知道7.0的图纸是否合适, 7721

网友:
扣了下载分,却不能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,需要吗    。

谢谢大神支持   发出来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9.0的我没有,不知道7.0的图纸是否合适,

应该差不多,我先下载看看

网友:
我这板12V上电保护,有没能什么维修思路  我排除了相关电容,场管,和IO 12V检测脚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9.0的我没有,不知道7.0的图纸是否合适,

我这板12V上电保护,有没能什么维修思路  我排除了相关电容,场管,和IO 12V检测脚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这板12V上电保护,有没能什么维修思路  我排除了相关电容,场管,和IO 12V检测脚,

CPU供电小四口拔掉,看看还短路不,

网友:
其实你那张返修说明就很明白了,cpu供电芯片那里有氧化!!!

网友:
都是大哥,啥资源都可以整

网友:
我应该可以

网友E:
技术不到家不建议自己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技术不到家不建议自己弄

是的,按你的想法行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CPU供电小四口拔掉,看看还短路不,

不上小四口12V不保护——但场管没有击穿 ,测小四口,也没有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上小四口12V不保护——但场管没有击穿 ,测小四口,也没有短

那就是CPU供电的问题,一般是某一路供电有问题,导致的,这个可以测量出来,你把所有mos管的G级对地值都打一遍,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阻值

网友(2022-07-30):
强开试试,看看什么状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