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又返修了,这是什么问题哦,没思路了。。

楼主(2022-05-20):
机子是拯救者14 Y41-VC 版号 NM-A661,之前是测试好好的给了客户,这2天返修回来,发现触发可以上电,进系统每次到进度条就自动掉电并且待机是0.000保护了,无法再次触发。。换了硬盘、内存都无果。。PE可以进去而且放多久也没掉电问题,想想重新换自己的硬盘装系统,装好后也没问题,但是只要烤鸡CPU马上100%电流到了4A左右,然后又掉电保护了。。。目前就是发现只要CPU100% 风扇狂转一下,然后就掉电并且保护了,无法正常再触发,如果CPU没有%100的话,开机放着就不会掉电。。没有什么思路,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。。。

网友:
客户的硬盘应该有问题,你换了硬盘是对的,CPU烤鸡大负载会掉电感觉跟温度有关,查下CPU温度检测电路

网友A:
检查一下CPU供电MOS管有么有问题,是不是铁壳的

网友:
应该是有电容或者mos击穿了吧,你都知道跑cpu就这样了,查一下cpu电路

网友:
把CPU一套供电全换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CPU供电MOS管有么有问题,是不是铁壳的

不是铁壳的 测量也没什么问题。。

网友:
手头上没有CPU芯片这些。。有点难搞。。。

网友:
买料板,好用

网友:
搞不好,就是CPU坏了。CPU坏也会出些奇奇怪怪的故障。

网友B:
查查散热部分吧,先仔细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查散热部分吧,先仔细看看

应该不像是散热问题。。因为只要电流一高马上就断电保护了。。那时候应该都没热到那个程度 每次CPU占用率大 电流一大 马上掉电保护。。
现在已经让客户取走了。。退款保平安吧。

网友C:
要不就刷个BOI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不就刷个BOIS试试

没用,BIOS很早就刷了。。

网友D:
你的可调电源最大5A的嘛?用个好的适配器试试,另外这款充电接口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可调电源最大5A的嘛?用个好的适配器试试,另外这款充电接口容易坏

可调电源最大30V10A,应该不是我可调电源问题才对。 用客户自己的适配器也照样。。只要CPU100% 马上掉电保护。。 压力测试一开也是马上掉电保护。。

网友E:
这不就是我前几天修过的问题一样吗,我的换了旁边全部略波电容 负载变成60% 感觉这联想真垃圾
别喷我,联想确实非常垃圾,换了全部略波电容负载还有60%应该CPU本身就有问题 要么就是温控导致CPU这样

网友F:
难修了,cpu的几个管子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不就是我前几天修过的问题一样吗,我的换了旁边全部略波电容 负载变成60% 感觉这联想真垃圾
别喷我 ...

最后咋解决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难修了,cpu的几个管子换了

已经退机了 量了CPU管子没发现啥可疑的。。

网友:
换CPU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