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入充电器CPU就最大频率一直跑,求思路

楼主(2022-05-20):
戴尔7572,板号la-f251p,i5八代独显,单使用电池正常,接入充电器就超频跑 ,频率一直在3.4Ghz,然后高温几分钟后蓝屏重启。
接入充电器降频的论坛里多有讨论,超频的还没见过。
硬盘内存网卡散热片已排除,isl88739周边元件测试没发现问题。
Q6也正常。
bios还没刷,先求下思路

网友A:
表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,个人怀疑系统或者BIOS程序出错导致的可能性很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表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,个人怀疑系统或者BIOS程序出错导致的可能性很高。

系统不用说了,双盘的,m2换过,在2.5盘上也装过系统,bios可能性太小,所以没刷

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检测  或是i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检测  或是io

bios刷过了依旧,Q6检测电路没查到异常,我现在怀疑某个电阻值变小,造成cpu供电高,要不就是cpu挂了

网友C:
CPU电压先量一下看正不正常,再查一下CPU电压检测电路,会不会是这样,CPU电压检测出问题了,测到电压低于设定值,因为电池模式下软件限制无法提升电压并拉高频率,一插上充电器就开始调压,但是一直显示调不上来,最后过热自己蓝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电压先量一下看正不正常,再查一下CPU电压检测电路,会不会是这样,CPU电压检测出问题了,测到电压低于设定值,因为电池模式下软件限制无法提升电压并拉高频率,一插上充电器就开始调压,但是一直显示调不上来,最后过热自己蓝屏

多谢指点,很好,戴尔的机器检不到屏信号不启动,给测量带来很多不便

网友:
刚修了一台F251,可以开机,但是会死机花屏,死机是横条花屏,内存只认原机内存,其他内存不跑马,直接撸U了

网友:
这种大概率u咯,换u吧

网友:
这个考虑软件这块的问题
硬件我也解决不了

网友:
这种我除了刷bios和换U电源管理IC,想不出啥招。

网友:
用电池正常u损坏的利率很低

网友D:
下载ThrottleStop软件 关闭turo boot试试,

网友:
疑难杂症啊,我觉得换U解决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载ThrottleStop软件 关闭turo boot试试,

这机BIOS设置比较完整,不用第三方软件的,BIOS里关掉线程和加速技术还有C-STATE,这几个选项换着打开关闭,频率就一直是1.5GHZ了,系统相当地稳定。WIN10里高级电源选项使用电源改成CPU99%,也是1.6GHZ的跑

网友E:
今天给了客户个祖传秘方,买个好电池(原电池只能用几分钟了),充满电,需要时用电池,2个小时是没问题,不用时充电备着,他说先丢你那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给了客户个祖传秘方,买个好电池(原电池只能用几分钟了),充满电,需要时用电池,2个小时是没问题, ...

客户: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这是活死人版的机器啊

网友:
你看看CPU 供电芯片上的TON电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