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神舟Z8最新款 淘宝购买原厂BIOS开机快NH50HPMB-0D

楼主(2022-05-20):
神舟Z8   NH50HPMB-0D   最新款 淘宝购买原厂BIOS开机快

网友(2023-05-28):
主板触发0.2A没有CPU供电,下载试试看看

网友(2024-03-09):
我这个是上机0.18A,刷了这个也是一样的

网友(2024-06-12):
电流0.18左右的有没有那位师傅修好的,请指点一下 谢谢

网友(2024-11-23):
0.2  0.18基本上都是南桥挂了。仔细看看南桥。上面的芯片是不是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