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348 G3换USB口引起掉电,求图纸

楼主(2022-05-20):
HP 348 G3  板号:MI-6050A2811101-MB-A01 换USB口,有两个角连线了,后引起出发掉电。开机上流上到100多毫安,上电瞬间测量内存供电已经出了,就是没有CPU、南桥那一路供电,没有图纸,无奈没办法继续测量,谁有图纸贡献一份,感谢。

网友A:
把接口拆了再测量数据线对地压降。试一下开机情况,最怕你把5V接入数据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接口拆了再测量数据线对地压降。试一下开机情况,最怕你把5V接入数据线了。

当时不开机之后就拆了,阻值也没什么异常啊,和另外一个差不多。5V接入数据桥是不是不保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