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的这个CPU上的都是电容,没有

楼主(2022-05-20):
量的这个CPU上的都是电容,没有电感,那下次再遇到腐蚀的可以放心大胆得拆了

网友:
APU通病同散热器上的海绵惹的祸!Q

网友A:
八只脚的是啥是电阻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八只脚的是啥是电阻吗?

不知道,我猜可能是排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,我猜可能是排容

对一定是排容      。

网友:
贴上防止返修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板子通病了

网友:
嗯,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把腐蚀的电容拆了也不得来

网友:
我都是去除海绵

网友:
搞太好了,下回没生意了

网友:
这表达的是什么?

网友:
只是说明一下以前一直以为CPU上还有电感,不敢乱拆,碰到的一些都拿给师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