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大佬这块板子怎么修

楼主(2022-05-20):
客户的话发了一个裸板上来这板子竟然没有EC 请问各位大佬遇到过吗应该怎么修

网友A:
啥故障你都不说,让人家怎么对你说怎么修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啥故障你都不说,让人家怎么对你说怎么修???

不触发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触发。。。。。。。

量两待机电压,开关电压,南桥晶振,RSMRST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量两待机电压,开关电压,南桥晶振,RSMRST,

待机 3V 5V  1.05V和32.768都正常    RSMRST不知道在哪里工控板没有参考和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待机 3V 5V  1.05V和32.768都正常    RSMRST不知道在哪里工控板没有参考和图纸

RSMRST一般量EC的脚位上量,

网友:
里工控板没有参考和图纸

网友:
这种遇到如何研究

网友C:
板子上面一共就那几个东西,三板斧也能把它干好

网友:
盲修咯,看楼主的功底咯

网友:
真接搞桥,把EC那些都省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子上面一共就那几个东西,三板斧也能把它干好

问题是三板斧条件他不支持

网友:
这个真的考验功底

网友:
目测没有EC 如果供电排查了话 就直接搞桥

网友:
前几天有个老工控板的帖子,没有ec说明直接进桥了

网友:
目测连桥都集成在CPU里了,BIOS没有问题的话就看CPU咯。

网友:
找个五十岁修机的老师傅,十有八九搞定。

网友:
各位大佬已经搞定了  重置CPU即可 但是没有EC可以开机也是奇怪

网友:
附带BIOS  000000000

网友:
没有ec根据板号是可以查得出来

网友:
单片机的工控主板

网友:
收藏,维修到可以借鉴

网友:
这也省了。又回到以前的南北桥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