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50-45笔记本无法安装系统

楼主(2022-05-20):
联想G50-45
笔记本
,主板号:NM-A281 笔记本能2003pe,无法进入win10,进入win10pe黑屏,键盘反应,进入win7pe加载系统安装包后重启准备释放系统安装包屏幕是灰的无反应,换过内存,硬盘。
win7
win10
笔记本

网友:
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器上安装好系统不加载驱动,再接回来一样,换过内存,硬盘,裸板测试故障依旧,刷过BIOS,还是一样,

网友:
用户拿过来是蓝屏以为安装系统就好了,折腾了一下午,还是没有结果

网友:
看看安全模式下能不能显示

网友:
系统就安装不上,没有安全模式

网友:
BIOS 显卡 CPU

网友:
显着像显卡问题!

网友:
刚修好Dell的 装不了系统 报ACPI_BIOS_error 缺显卡供电

网友:
换MBR模式或XP系统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情况,是cpu坏了

网友:
BIOS 刷下,不然就是CPU 挂了,之前碰到一台联想一样的

网友:
卡在了,正在启动界面是 CPU坏了。替换法试一下问题就会解决了……

网友:
硬盘内存都换了,BIOS设置好硬盘模式试试

网友:
换个pe试试,不行多半是cpu

网友:
系统安装上了吗?是什么情况

网友A:
改集成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改集成显卡
改成集显也一样

网友:
AMD的主板 买一块才多少钱 别浪费时间研究了 不值得

网友:
是不是AMD的CPU ? 前几天遇到一个类似的 没搞定

网友:
装系统时跳过驱动安装这一步试试。有可能集成驱动问题。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笔记本是联想小新7000的,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,也搞不定,开机蓝屏,BIOS刷过,外置硬盘,内存换过,可以进入bios,可以看到电脑信息,就是之间进入系统和U盘蓝屏,用PE安全模式可以重装系统,装了还是启动蓝屏,急急急···

网友:
不要用PE安装试试,用慢装的,就能排除了,之前遇到一台DELL的也这样,用PE卡死或者蓝屏,用正常慢装版的全部正常,

网友:
刷BIOS 降低BIOS版本

网友:
你用的GHOST系统吧 可以不安装任何驱动应该就能起来了吧

网友:
检查下bios 或者bios

网友:
我那个机器主板集显有问题,他是和cpu一体的,当时和用户报风险,用户感觉有点贵,用户换了一台新笔记本。

网友:
这种处理器 太垃圾live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