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-1060不认独显维修

楼主(2022-05-20):
      接修一台联想Y7000不认独显的机子,显卡是1060,其他功能全部正常。拆机测量显卡核心供电NVVDD开机瞬间有0.8v,电流也从1.2掉到0.7a。核心供电芯片是rt8813,测量开启也是瞬间掉。此机子板号是nm-b961,论坛没有图纸,无法详细查开启信号来源。只能先用三板斧大法,先刷BIOS故障依旧。又上论坛搜此类故障,有的是换了显卡供电mos好的。1060采用三相供电共6个复合mos管。于是一组一组的换还是不行。

修到这里感觉维修陷入了困境,怀疑是不是核心短路了导致供电保护了?但是开机多次后会发现偶尔开机显卡供电全部正常进系统也能认到1060显卡。于是核心损坏也基本排除。 换个思路开机瞬间又去量了显卡其他供电,1.8v和pex_dvdd 的1.0v也有。唯独没有nvvdds(0.8v)和显存的1.35v。显存供电ic pu1801只有丝印不知道芯片型号,只能从nvvdds供电芯片开始查。

nvvds芯片是ncp81278,论坛搜了下此芯片在联想拯救者Y720(nm-b163)上也采用,而Y720是有图纸的。打开图纸结果发现Y720显卡供电这里的元件和料号几乎都是一样的,正好可以拿来参考,维修感觉顺了好多。但是现在开机显卡供电掉电太快用万用表很难测量,于是换个思路要不拔掉内存试试呢?结果内存拔掉开机果然显卡核心供电稳定输出0.8v。这下测量就方便很多。测量ncp81278芯片各项条件都正常,就是不输出nvvdds电压0.8v。于是发芯片,芯片到了换上后0.8v稳定输出,电流1点多a不掉。查了Y720的图纸发现nvvdd 正常后,再开启nvvdds,然后再开启显存1.35v是这么个时序。进了系统后显卡正常识别显示代码43。想到之前刷过BIOS(论坛里好多Y7000的BIOS是打不上显卡驱动的不好用),于是刷回原机BIOS显卡果然已经正常驱动上,跑了下3d完全没有问题。

 会员627970100鑫豆2026-3-30 15:06
 会员583894100鑫豆2026-3-22 12:54
 会员748080100鑫豆2026-3-12 20:40
 会员1135681100鑫豆2026-3-8 16:13
 会员1156876100鑫豆2026-2-8 13:30

网友:
所以有时不一定就是显卡芯片坏了,供电也坏的挺多。

网友:
谢谢大佬分享,我还在学习中  跑电路,和按照时序都还不是很懂

网友:
供电有时候不好修。

网友:
上次我修个显卡供电,芯片换上就短路

网友:
涨知识了了

网友A:
进系统能认到显卡核心就没问题?

网友:
这种本子显卡问题还真不好整

网友:
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要多学习学习这种经验

网友:
算是通病了这个芯片在联想r720上也坏的多导致找不到显卡

网友:
ncp81278   Y720  做个记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系统能认到显卡核心就没问题?

能认到说明核心肯定没短路的

网友:
学习了,碰到过二台,想办法去维修站做的保修,y7000 1060 1050ti都有点这问题

网友:
有时不一定就是显卡芯片坏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! NCP81278芯片本身问题导致输出保护了.

网友:
你这个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,没遇到过,上次一个神舟笔记本不认独立显卡,芯片和场管都换了还是不行,系统里面不识别独立显卡,没修好。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果断,感谢楼主无私分享。

网友:
能认到说明核心肯定没短路的

网友:
可以可以

网友:
佩服,这种新机子的时序,还没花时间去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居然都可以找到 还是很厉害

网友:
这个本子 真是显卡挂还不好修,成本大 风险也大

网友:
思路清晰 学习了

网友:
腻害了 楼主 这个案例收藏起来备用

网友(2022-06-19):
楼主有没有位置号啊?我怎么没找到呢

网友:
核心供电不正常,显存当然也不对

网友B:
你确定你发的这个是1060? N17E啊
jiafu000
n17e-g1-a1就是1060啊
详情

网友:
感谢分享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

网友:
拯救者就是显卡爱出问题

网友(2022-11-09):
目前还没碰到这种的,发热量大故障点多

网友:
那就是RT8813和NCP81278可以互换??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

网友(2022-12-13)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你发的这个是1060? N17E啊
n17e-g1-a1就是1060啊

网友:
神舟那显卡供电爱出问题,难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