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ER2.0,点开机

楼主(2022-05-20):
华硕B85M-E R2.0,点开机反复重启,CPU供电有时出有时不出但都不会跑码,更换过CPU主控芯片故障依旧,主控芯片的供电和EN一直是高电平,南桥有发出CPU PWROK,没思路了

网友A:
华硕那个桥供电很容易坏,查查看

网友B:
三板斧先干干v 好像是供电不稳定

网友C:
主板用热风枪加热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那个桥供电很容易坏,查查看

根据信号可以判断南桥没有问题,现在解决了,问题出在副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用热风枪加热一下试试看

信号和供电都正常出,莫得虚焊,问题是CPU供电的副控芯片坏了两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板斧先干干v 好像是供电不稳定

没错,CPU供电两个副控损坏,一个不工作一个工作不正常(单项输出电压3v还烧了我一颗CPU),是在查每一项供电的上管G级时找到问题的,正常应该是副控发出3v左右的电压导通上管,但有一项G级1.7,说明是其他项供电的输出电压反向通过来的,这一项的副控并没有开始工作,更换副控后上管G恢复3.3,另一项输出电压异常直接换副控,然后上管驱动3.3 输出1.7v,这一项因为工作不正常还把上管烧了,因为电压过高把我CPU还烧了。。。最后换完两颗副控开机跑码不掉电了,跑一遍鲁大师和aida64也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