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网管型交换机短路问题

楼主(2022-05-21):
一个希力8口交换机,雷击过,通电后升降压芯片烫手,图中圆圈中已经换过了,不烫手了,但是通电还是不亮,测的图中好几个贴片电容都通了,无从下手了!

网友:
负载看下有没有短路

网友A:
被雷劈过的很难讲的。可大可小啊。测下主芯片的输出脚有没有电压吧。如果芯片都坏了。就没必要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被雷劈过的很难讲的。可大可小啊。测下主芯片的输出脚有没有电压吧。如果芯片都坏了。就没必要修了

好的好的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