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型号

楼主(2022-05-21):
长城E3290显示器,驱动板号是M.RT2281.E5。芯片烧糊了,画红圈外的UD1,哪位手上有这个板帮我看下,万分感谢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个12V转5V的芯片。这种6脚的不好找。你找个模块代换吧。我都这样修

网友:
手上有个模块,但功耗大,不想用,要不还得去买

网友:
拍个清楚丝印看看

网友:
烧糊了拍不了,发的这个图是网上找的

网友:
这个直接连起来

网友:
找个坏板对比下电路

网友:
看一下引脚,结合类型应该不难呀

网友:
这些都是只有代码没有型号的.不好找.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一个6脚的电压转换芯片,你可以试试J6V之类的代替下看看,仅供参考,安装上记着别接屏幕,先测试下电压是不是正常再说。

网友:
应该是DC-DC模块

网友:
已经查到了,mp1471,一个自带mos管的小电源管理芯片,谢谢大家

网友(2022-07-19):
找不到我直接就LM2596  DC-DC 上了。再买没必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