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怎么无法激活,三码/IMEI/S

楼主(2022-05-21):
怎么无法激活,三码/IMEI/SN都互查比对了没问题,激活时用另外一台手机靠近也能跳弹窗,激活界面也有IMEI/MEID。这个怎么解?

网友A:
一般是服务器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服务器的问题吧

没用,换热点用Wi-Fi都无法激活

网友:
噶谢谢你的分线g

网友:
尝试多几次就好了 我的也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服务器的问题吧

不知道 试了好几次了

网友:
感谢楼下分享

  学习了

网友:
改时间试试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NFC

激活时另外一台好的手机靠近能跳弹窗,这是不是说明NFC是正常工作的

网友D(2022-06-22):
引用 网友B:
激活时另外一台好的手机靠近能跳弹窗,这是不是说明NFC是正常工作的

楼主后来解决了吗

网友:
请问这个选哪个查码?

网友:
不用了我还以为可以查三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后来解决了吗

没 最后没搞了…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