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无法激活

楼主(2022-05-21):
怎么无法激活,三码/IMEI/SN都互查比对了没问题,激活时用另外一台手机靠近也能跳弹窗,激活界面也有IMEI/MEID。这个怎么解?

网友:
硬盘坏,换了个硬盘查三码比对了写了无法激活

网友A:
是不是Wi-Fi,蓝牙码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Wi-Fi,蓝牙码的问题?

Wi-Fi蓝牙码用P13查到的,然后又用IMEI查了SN。用P13查的SN与公众号查的SN一致。所以Wi-Fi/BT码应该没问题吧,手机激活另外手机靠近也有弹窗NFC应该也能用没问题吧?

网友B:
看到查出来了,不会忘记写硬盘里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到查出来了,不会忘记写硬盘里了吧

写了,特意对比过了

网友:
激活页面有imei 就有基带了.. 会不会是别的问题不能激活

网友:
NFC 的问题了

网友:
重新换个硬盘再次写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