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H81M全固态版 V23 无CPU供电 02=1E烧毁有图片

楼主(2022-05-21):
七彩虹C.H81M V23 无CPU供电 02=1E烧毁
查到芯片UV2   丝印02=1E 型号是RT8810DGQW  更换OK

网友A:
这个是电源管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电源管理吗

是 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丝印BD=FA
       F3C
七彩虹G1  IX主板的核心供电芯片,配合RT8859M使用的24脚双路pwm,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,有pdf最好,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,你在哪里查的资料,帮忙查一下这个,也是七彩虹主板的,和你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娘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在哪里查的资料,帮忙查一下这个,也是七彩虹主板的,和你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娘胎的

RT9605B   你查查

网友:
这么仔细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