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看官A1466焊接EC有啥经验不 分享下

楼主(2022-05-21):
大家都知道A1466的EC焊接很难,有没有大神分享下经验呢 都是怎么焊接  这种焊盘有没有线对准,真的好难

网友:
用镊子 夹住固定吹   一下固定  然后放  开镊子吹然后轻轻的瑶一下

网友A:
拆前笔画一下。或者小刀划点痕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前笔画一下。或者小刀划点痕迹。

板层已划断线

网友:
拆之前用,锡箔包住四周
然后再拆,就不会遇到定位不准的

网友:
这不是很简单吗

网友:
涂点焊油把芯片对好差不多就行了,风枪直接干等到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推一下让它自动归位就行了,没什么难的

网友:
加助焊剂,
自动归位

网友:
看点位   A1对上  位置差不多  抹上焊油自动归位  轻推下

网友:
拆之前做好定位

网友:
植0.3珠,锡纸固定,焊油适当.下温度200 上温度330。连接在一起后继续放合适焊油!去掉锡纸,继续加热镊子动一下就上了

网友:
5楼的方法可以

网友:
和显存一样,拆了就装不上了,找不准位置

网友:
关键点是我们拆没有对位线的芯片时先做标记。

网友:
刚开始焊这芯片拍照、划线,害怕对不准。
现在无所谓,随便放一下,大概对准就吹,只要放向不错就行。
即使焊偏了,推正就行,不会连锡。

网友:
是不是外行人?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!

网友:
谢谢大家分享,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反正我都是用镊子四个脚刮一点点 然后再拆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