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61U通病不出CPU电压

楼主(2022-05-21):
CF-H61U(v28)七彩虹主板贴纸C.H61U,不出CPU电压通病,刚刚开始没有测试RT8859,只测试UP0109P发现3-4脚电压不对,,殊不知更换无果,查RT8859后发现49电压不对,电阻160K,拆机换个220k上去,正常了,就是不知道拆机这个电阻正不正常,只拆得一个,50脚的220k正常所以没有更换。建议大家碰到的两个全部换了吧

网友:
这个其实是RT8859通病,不单单是七彩虹用这IC。

网友:
确实是,这电阻怎么那么爱坏又没有技改

网友:
这个电阻设定PWM的频率的,160K照理也能用啊。160K电阻设定的pwm频率会稍高些。

网友:
牛啊 正好我这个板子也坏了

网友(2022-07-12):
能不能圈一下那电阻,我的放大镜有点模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