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离合成]
求教gk7nxxr_10l_v1.0 spi1 bios 需不需要合成

楼主(2022-05-21):
rt809h 读取的是256kb
原厂的有两个文件分别是128kb 两个
那么要刷其中一个就能正常使用还是需要合成

网友A:
大哥,这个机子的ec程序有吗,能分享一下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这个机子的ec程序有吗,能分享一下吗

我有原厂的bios程序 要进windows刷的 里面可以提取128kb的ec文件 256kb是其他机器备份出来的

zaima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原厂的bios程序 要进windows刷的 里面可以提取128kb的ec文件 256kb是其他机器备份出来的

zai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