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R480 开机后充电几十秒后不充电

楼主(2022-05-21):
待机情况可以充电,开机后30秒左右后不充电,电流变成0.018 电池在供电,屏幕显示不会中断,换了充电芯片BQ25700也一样,测量EC98脚ACOFF,在不充电的瞬间会变为高电平,怀疑这脚除了问题,把这脚翘起来后发现还是充30秒掉,现在没什么思路求大什么指点

网友A:
我也遇到,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!!!!!!!!!!!!

网友B:
是不是客户设置了.充到80% 或是多少就不充了 .保护电池用久一点.你不进系统关机看看充不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客户设置了.充到80% 或是多少就不充了 .保护电池用久一点.你不进系统关机看看充不充

不进系统也是一样

网友C:
升级官网的BIOS 试过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升级官网的BIOS 试过没有

刷了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,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!!!!!!!!!!!!

你的解决了吗

网友:
充电是不是跟EC也有关系啊

网友:
开机后有个电压检测,要电源电压大于20v。
看你电源电压够不够

网友(2022-08-05):
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升级官网bios就可以了,相同问题可以试一下升级bios

网友:
联想,可以通过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