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手指这个贴片元件是mos管嘛?

楼主(2022-05-21):
我手指这个贴片元件是mos管嘛?我看有四个脚位怎么定义啊各位大神

网友A:
是的,mos管。俗称:铁王八壳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mos管。俗称:铁王八壳子。

这个的引脚怎么定义的?怎么背部都能有阻值

网友:
背部是D极,肚子下面G和S

网友B:
元件都不认识,就修机?去迅维学习下,修机也顺心,每次靠猜,靠运气,靠这上面来问,也修不了几台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元件都不认识,就修机?去迅维学习下,修机也顺心,每次靠猜,靠运气,靠这上面来问,也修不了几台机。

我这不是边问边学呢嘛

网友:
这是基础没掌握

网友:
7楼回答正解

网友:
这不是mos管,这叫乌龟壳

网友:
反向去测协控对应的脚位可以判断好坏

网友:
对,这些到是mos管

网友:
大功率的管子   联想老机器用的多

网友:
铁壳MOS管,基础元器件

网友:
这就说明基础是多么重要